东芝L202 电池能开机,插电能充电,不能开机

楼主(2011-08-12):
东芝L202 电池能开机,插电能充电,不能开机。
按论坛操作,换NEC大电容,能开机但时间很短,之后发现不能上电。测Q7 SI7686击穿,造成VBAT与VCORE短接,等管子更换。
怎么会烧这个场效应管呢? 管子拆下 DSG短路,不变形,不像过流。

网友(点评):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被你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换的电容是不是坏了,造成控制IC出错噢

网友:
最好先找张电路图再好好分析!

网友:
那你就修保护隔离电路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自己修不了。返厂了

网友:
换电容了,插适配器还是不开机。电池供电VCORE是0.96V,适配器插上是0.99V。 适配器插上造成VBAT(公共点)电压从12V升至18.7V。

网友:
换大电容就可以

网友A:
换了3只 470U的钽电容,还是不行啊。 图纸上的VBAT,适配器供电时应该多少伏? 我感觉好像是适配器供电电VCORE变高了 到0.99V,电池是0.9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3只 470U的钽电容,还是不行啊。 图纸上的VBAT,适配器供电时应该多少伏? 我感觉好像是适配器供电电 ...

不会的,这个机子有这个问题,怎么会换3只470的呢????CPU的不是33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