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显卡问题

楼主(2011-08-12):
今修一台旭日420A的主板显卡花屏,这机器原来修过的,我想换显卡芯片算了,没想到取下来时温度不够,有黑胶的地方掉了好几个点,现在感觉很难补好了,我想把显卡芯片去掉,然后刷集成的BIOS,看网上的板子集成和独立的都可以用的,就是散热片不一样,知道这样做可行不?

网友:
请大家帮我参考一下,顺便有这个集成板的BIOS发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
想都不用想,一般人达不到改线路的级别

网友:
可以想,得先把几百个零件进行乾坤大罗移再刷BIOS吧

网友:
BIOS不用刷,不过改电路的功夫我想不比换主板便宜吧

网友:
肯定不行的,把显卡取掉都不开机了

网友:
供电需要改,很不好改啊。

网友:
可以试下,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显卡太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