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师指导现代液晶显示器,高压控制MP1009ES去保护 ...
求助请高师指导现代液晶显示器,高压控制MP1009ES去保护脚

楼主(2011-08-12):
求助请高师指导现代液晶显示器,高压控制MP1009ES去保护脚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看下从灯管负极那边的电路 最后跑到这个芯片的那一脚 然后通电量 看是否有电压跳变,有的话那就是去保护脚 ,先悬空,不行就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