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0.7 全板无复位电压 不触发

楼主(2011-08-12):
如题 一块ms 6571主板 开机针电压0.7 复位针无电压 阻值正常  不能触发  5vsb电压 过电阻后接三极管 三极管另一脚接开机脚  过电阻之前电压4.9 过电阻后就成0.5了 电阻和三极管阻值正常 待机3.3也正常 什么原因呀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谁有此班子的电路图 能上传份吗 谢了

网友:
新手 请大家指教呀 谢了

网友:
拆下来测的还是在线测的

网友:
什么电阻还是什么 谢了

网友:
恩 谢了 图纸找到了 开机针电压0.7也正常  就是复位针无电压  不知到从那入手

网友:
跑线路吧,看谁拉低了。。试试就知道的了。。

网友:
你说的过电阻之前电压4.9 过电阻后就成0.5了,后来又说电阻正常,这里好像说的有点矛盾吧,难到那里本来就应该是0.5V。

网友:
追线跑复位针,看是什么把复位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