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温度高,一用大程序,CPU温度升到61度就断电

楼主(2011-08-12):
(图片)

网友:
座子坏了,CPU有问题。都可能出这种情况。

网友:
刷BIOS 换IO 换CPU了

网友:
刷bios吧,新版bios一般会做过优化的,或者进bios调高温度保护度数。

网友:
建议你拿到真真的电脑维修店去    最好是去电脑城!  叫那些人帮你看下   一样一样的东西换过去 试试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些跟BIOS是没关系的!  凭我的经验来说的话   是CPU  引起的!  你拿到修电脑的那里去叫他首先帮你换个CPU上去玩一段时间看下!!一样一样的试过去  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要拿去专业维修的地方去。一般那些地方都有换试机备用的》

网友:
普宁占陇这边的,有没有好推荐的呀?技术好,又不乱收费的!!

网友:
楼主真倒霉。。。其实你不用鲁大师测,开机开一段时间后,用手去摸CPU散热片是不是很烫。如果不是很烫,那就是BIOS或IO问题。很烫的话换U了。鲁大师也有误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