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白屏 各位师傅 大显神通 求救、、、

楼主(2011-08-12):
今天接一台AOC显示器
不接信号开机就白屏闪一下后一直白屏
接信号开机一样的白屏
我打开后测量各组数据供电都正常
(屏供电2V左右正常吗?)
想问问是不是信号板芯片程序的问题 、
要是需要刷程序的话
要怎么刷呢
??????????????????
各位师傅麻烦你们了 。。。。
感谢
帮我看看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呢 ?{:soso__13055341318862849084_3:}

网友:
是不是屏的保险烧了   你量量看,要不就是屏的升压电路

网友:
多大的?具体型号?

网友A(2011-12-06):
显示器是多少寸的15寸一下是3.3V的17及以上的一般都是5V的,首先你的屏供电电压肯定不对
然后试一下屏线不要接屏的状态下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与否都可以试一下驱动板上的屏供电保险三极管去掉直接短路屏供电电压过去
如果不接屏线的情况下电压正常,短路了驱动板的屏供电保险三极管以后还要再确认一下屏电路板是否正常,不过一般AOC的多半是驱动板上的哪个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2012-10-12):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进来参观学习的

网友(2014-05-10):
我也有一个AOC白屏的,等回复

网友:
那要是用起来好好的显示器待机是白屏呢

网友(2015-04-25):
屏供电2V不正常

网友(2015-09-24):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是多少寸的15寸一下是3.3V的17及以上的一般都是5V的,首先你的屏供电电压肯定不对
然后试一下屏线不 ...

那小三极管  是什么型号的

补充内容 (2015-9-26 11:39):
A5X3B没有输出电压

补充内容 (2015-9-26 11:39):
求带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