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技嘉855芯片组的,来的时候是内存槽烧坏了一个 ...
手上有个技嘉855芯片组的,来的时候是内存槽烧坏了一个。换了一个槽现在开机死机。

楼主(2011-08-12):
客户来的时候说是自己插内存时把主板烧了,我拆开看 内存烧掉了几个金手镯, 客户报价150,同意说修
现在能能亮了就是开机就死机,之前的那个槽也烧坏了,换了内存也不行, 会是哪的问题?
芯片

网友:
死机的时候查各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主板还有坏的地方。

网友:
查内存供电 ,两个总线时钟,6个时钟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不哟,一般内存槽烧了的话,供电也烧了呀

网友:
先查供电,然后换个内存槽

网友:
同意5楼的 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