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显卡如何做BGA~

楼主(2011-08-12):
如题,现在手头有BGA xxxxxx的*****R590。平常设置的几个档位做笔记本主板没出过什么大问题,现在做台式机显卡就经常修坏掉。各位大侠们,你们是怎么样设置档位,温度都是多少呢?
我一般是上部160----185--210--225(或者230) 下部是160--180--200--210  这样成功率很小啊。。。不知道各位修显卡的是如何设置档位的。

网友:
我一般把上温的最高温度调节在268度,下温250度,没什么问题,但有时候有些卡还是会吹坏了。

网友:
上温要比下温低个10致20度左右.还有风力不要开高,2档到3档就行.

网友:
风力开高有什么后果?

网友:
这个温度我做一个坏一个。。现在只感上225  下部210 。。顶多240 下部220

网友:
温度是一方面,核心距离出风口的远近也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