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师傅们我今天接到个联想显示器接主机没信号。拆机看驱动板VGA接口那的三个电阻烧黑了。还有连在一起的两个三只脚的
二极管
也烧了,有一个电阻上面标的是85X。这是多大的呀。求救啊
显示器
联想
无信号

网友:
85X是精密电阻吧
85--750
X----1
应该是75欧
传个对照表

网友:
是750电阻,找个坏驱动换换过去。最好是改版

网友:
烧那多电阻,差不多还有别的东西有问题,最好是换个板,不费事点,也不会返修!

网友:
换块驱动板简单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