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正常,无法正常进入WINDOWS

楼主(2011-08-12):
一种情况:打开电源,屏幕显示华硕主板界面,有时白色的地方还会有点花,一直停留在该界面。
另一种情况,开机,华硕 主板屏幕显示正常,继续到滚动条时停止不动,一直处于该状态。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两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Windows

网友:
第一种情况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根据你说的有花屏,你可以把板子拆下来,在显卡的位置用热吹风吹热到烫手的程度,然后看效果。第二中先找个好的硬盘装上重新装个系统看看,如果不行可能是南桥的问题或者硬盘接口,或者有没有硬盘排线的问题

网友:
首先这两个故障的引起原因 如集显可能是内存问题或金手指氧化 独显的话显卡可能性大也不排除内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