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自动开机 电流到0.84

楼主(2011-08-12):
HP v3000自动开机 不上CPU 内存,插上电源,电流跑到0.84A,摸显卡芯片很烫手 ,会不会是显卡坏了。
cpu
芯片

网友:
0.84,不上U就这么大的电流,一定有短路的地方了。你找找,看看是不是显卡。

网友:
显卡下面的电容有很多短路的 显卡芯片会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