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蓝红银棕黑是多大的电阻啊

楼主(2011-08-12):
请大家帮帮忙啊
给我讲解一下,一般金色银色都做倍数或者误差的在中间我真搞不明白

网友A: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0, 1, 2, 3, 4, 5, 6, 7, 8, 9
0到9都有了,楼主再仔细看看啊,我也没碰到过,其他颜色只是倍数或误差

网友:
怀疑你看错了,没见过这种

网友:
是0.62欧姆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290欧

网友:
这是个四环电阻,蓝6红2是有效数,金是倍数,棕是误差,黑色是一个重点记号,说明这个电阻在这很重要

网友B:
准确答案6.2欧姆,错我负责

网友:
不是银色  是不是灰色哦   6.28K

网友:
如果是银色那就是0.62,金是0.1银是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0, 1, 2, 3, 4, 5, 6, 7, 8, 9
0到9都有了,楼主再仔 ...

这个我都知道,就是这个电阻不合常理,我很是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表量。。。。

烧坏了,量不了,就是色环还能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答案6.2欧姆,错我负责

哦,可以给抽象解释下吗???比如怎样根据色环计算的?我想弄明白,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4环,前2环是有效数字,第3环是倍数,4环是误差

网友:
楼主,最好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金是0.1银是0.01”这样好像很合理。此乃变态电阻哦

网友:
是0.62欧的电阻。

网友(2012-04-21):
这个到底是多大的电阻?怎么算的?银色在中间的真没见过

网友:
这种电阻我见过      是0.62欧 棕色好像是0.1%的误差  黑色那环是代表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