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DS1102C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1-08-12):
买了示波器,一直都没用,都不会调,请各位大哥教一下,大家看图片就明白了,波形根本不对,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是欠补偿,把信号接口断开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把表笔上有个微调电容旋钮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晶振的波形是那样的吗?量晶振后面的图

网友:
。。我都不管那么只要有图就行了。没太注意它对不对。。

网友:
还真的是感觉你台机子有问题~~

网友:
接地没有做好吧,然后按AUTO,探头选X10,菜单里的选项也要改成X10

网友:
新款图都不用,我一般都第一次开机AUTO下,然后后面都不看波形,直接看右下角上有数字显示到底多少!只有机器不稳定才看波形,是不是失真或者有杂波什么的

网友:
楼主,你地线都没有接好,怎么出正常波形?示波器的地线是很重要的

网友:
大家说的地线是电源里面的地线吗?我这边的电工都是接好的啊

网友:
你要接主板的接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