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做量产挂了?

楼主(2011-08-12):
我一个PS2251-50的芯片,8G金士顿用群联做挂了,U盘变0字节了!还有没有的做啊,不行就只能售后了!
那位做过的人兄说下?
芯片

网友:
只要软件还能识别 就重做
我以前有个4G金士顿也是 开始做好了 镜像文件不行 又换 结果就变成0了 然后都不识别了 最后还是换了台电脑 才识别 又把他量产回来了
建议你换换软件 看看还有其他量产软件没有 多试试 反正都0 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楼主,强烈建议继续。我有个16G的U,不知道是不是黑的,反正没钢印。一年多前没量起。这次拿出来,量产,失败,继续失败。终于我奇迹的发现行了。而且出了一个CD还两个USB。嘿嘿。

网友:
重刷 能回来的
不行就用短接FLASH法

网友(2011-12-18):
楼上的兄弟怎么短接啊
我的量产失败后 都不认了

网友:
我也是,我量产失败后也不认了,我郁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