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杂牌显示器开机一会白屏和花屏!!!

楼主(2011-08-12):
一台17寸杂牌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花屏,慢慢演变成白屏,有时候还会出现屏幕上显示4个相同的画面,附件为故障照片,已经确认为液晶屏损坏,屏型号为:M170EG02 ,屏主芯片为;SPFD3226 高压快;AAT1164 测量5V和VGL为-6V VGH为27V,烦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会不是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你把屏线重新插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遇过了两三个这样的,,,屏问题,

网友:
大侠们,已经确认是屏幕坏了,想修屏幕,有时开机正常,屏幕上显示4个相同的画面啊?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百思不解啊?

网友:
图像都没有。直接换主IC 。

网友:
有时候有图像,画面上显示4个相同的图像啊?不知哪的问题哟

网友:
我的直觉是第一颗列驱动虚了  但是可以换芯片试试  我想换了好的几率应该不大啊

网友:
屏问题就难修了

网友:
如果是屏电路的问题还好说,如果是屏挂了,那就伤心了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只开机偶尔出现四个相同画面的,还是换驱动板呢,看来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