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LM不上电

楼主(2011-08-12):
如题,开关针没电压,要先放电后通电后自动上电,进了系统正常关机后再开机不上电,还要再放电......复位可以

网友:
既然问题都找到了,开关针没电压,那就跑线吧。

网友:
没电的时候,查相连线路,找出是那个导致电压被拉低的。。。找到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注意电容

网友:
开机针到IO到绿线的线路查下,COMS电路也看看

网友:
是南桥出问题了,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