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平台上CPU就保护不开机

楼主(2011-08-12):
小弟这有块V星的主板,是英伟达单桥芯片,AMD754针。一加CPU就保护不能开机,不上CPU就能触发是怎么回事?等高手回答
就是风扇转一下就保护了,只要装入CPU就是不插4PIN电源线也一样保护关机

网友:
怎么个保护法,是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还是咋回事,你说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
amd主板的保护,好像启动4秒后关闭吧?

网友:
你主要检查一下CPU的供电,一般都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修几个这样的是做南桥就好了呀,还有一个问题是CPU的电压要正确的情况

网友:
怎么保护,是关机还是转一下就停

网友:
先测CPU供电上下管有没有短路  在换CPU电源芯片

网友:
加焊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