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了!(2)HP 6531S 待机0V 帮我看下图!~

楼主(2011-08-12):
问题一:Q1030 1234脚没有电压 5678脚有19V 这个Q1030 导通条件是什么?1234脚跟5678脚可以短接么?
(我短接之后电流速度变5.0A 电压降3V。菜鸟我看出来了。是短路了)
问题二:电源设配器的LIMIT_SIGNAL电源多少电压?可以空接么?

问题三:ADPDRV#这个信号的#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导通?(记得老师说过.都还给无边了)
问题四:第二个图的 这个U1026是什么作用的?

能回答几个是几个 跪谢!~~~

网友(点评):
典型的公共点短路了,下次最好别提无边老师了。

网友:
奇怪了 既然是低电平有效的话。。那么Q1030 怎么不导通 奇怪!~

网友:
无短路的话强行把19V拉到L1028上看看

网友:
我对您无语了,一。Q1031为P沟道管子,4脚电压低于123脚电压才导通,这个电压靠ADPEN和BATCAL控制不可以短接的,要以你这样就不用修了,哪个没出来就直接短接过去,你认为行么?
二,LIMIT_SIGNAL这个电压时直接从电源适配器上过来的,这个必不可少,没有就是不通电。
三,ADPDRV#为低,才能是管子导通
四,U1026是电压比较器,它的原理您还是自己去查查吧
修板这点基础是要懂的啊,建议学习一下模电,以上属于个人观点,不一定正确,我也是个很大的菜鸟

网友A:
大菜鸟你就是我哥!~哪个limit_sigal只能去找这样的电源适配器!~可调电源没有哪个limit_sigal 5555555

Q1030不导通 Q1031导通现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菜鸟你就是我哥!~哪个limit_sigal只能去找这样的电源适配器!~可调电源没有哪个limit_sigal 5555555 ...

必须用电源,或者买一个HP专用的这个转接头

网友:
DC 头换专用的, 那是个检测脚  ,顺便  说一下, 你的头像很 看着心里难受 , 能换掉吗

网友:
原装适配器找一个吧。

网友:
看一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