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遇到一块HP主板让我头疼

楼主(2011-08-12):
我今天遇到一块HP主板,主板型号是M2N68-LA,刚开机就掉电,请高手赐教急急

网友:
真的让我头痛

网友:
板子这有一个北桥

网友:
查短路  一般掉电 都是存在短路的 !

网友:
跑什么码呀,

网友:
开机就掉电,说明有短路,主板和电源会保护,还能跑马吗??????晕,,查绿线是什么电平,高电平是主板保护,低电平是电源保护,根据故障现象检修,,,,根据时序修,

网友:
太麻烦了,说服帮人家换一个主板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