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C61不跑码修复记

楼主(2011-08-12):
通电后,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想起老师说的NV要查内存供电,测内存供电正常,CPU正常,查桥旁边的电感电压为0V.不正常.经过跑线,发现桥供电由FP6321的2,4脚去驱动上管,下管提供的,也没几个元件,类似的RT9202老师讲没几天.但在跑线的过程中,我发现FP6321的3脚严重虚焊,焊点非常黑.正好手头也没类似芯片,就取下芯片,镀好锡,把芯片吹上去,开机,电压出来了1.5V.诊断卡复位也正常了,但显示D0,我想不会吧,马上换下这个10元诊断卡,插上45元的高级诊断卡,跑码正常了,连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手头有块华硕的775针,SIS芯片组的主板,开机诊断卡跑D0,修得没招了,各供电正常,PCI的时钟,复位也正常.就是不跑码请大家支点招.

网友:
真怪了,华硕的这块刚才我去测内存供电MOS的S极时,突然跑码了,这是怎么回事,再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桥桥空焊了呀,这种可能比较大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时钟,供电,总线。。都正常刷bios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