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1-08-12):
(无正文)

网友:
补加,同时用也不充电

网友:
可能是电源接口不行吧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接口和保护隔离电路都已经排除了

网友:
待机电流0.001 触发后0.014 开关信号一断电流又降到0.001 工共电压也有,用电池就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源失陪器坏了

网友:
电源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般就是用适配器的隔离没打通,EC没识别到适配器信号。所以一直在电池状态。还有就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个电源 。。要是没事的话   就换个电池座 试试把

网友(2011-10-29):
好了  今天也有碰到同样故障的

网友(2012-06-27):
老大,搞定了没?我今天也是遇到一台D620的机器,单用电池一切正常,用电源触发3秒左右就掉电了。

网友A(2014-03-24):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上有没有搞定?

网友:
电源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上有没有搞定?

下个图纸 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