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

楼主(2011-08-12):
机型:三星R453
故障现象:加电不开机

处理过程:机器到手时是二手机,前一师傅已回焊过北桥(可能误以为是显卡AMD的)。机器到时看了下电流,跑1A多,不开机
                 感觉是显卡,主板拆出来,把北桥拔下来重植球,焊好。不行,电流跑0点八几A,又回焊了显卡,还是不行。只有慢慢查了~~~~~~~
  此时心里想着一定是显卡问题,想换一个,手边没有二手的,心里感觉很烦燥(天气热嘛)就拿着万用表在那里乱戳,无意间量到Q530,输出电压极低,只有1。4V的电压,一下来了精神,又从网下把这图纸上载下来(手边没有),看了下这个IC,分析感觉4脚电压不够,只有不到1V电压, 遂查到R856(不过在板子上没看到), 却看到触摸那时有被人擦过的痕迹,用笔刀刮了下,黑色下面的金属铜导线已经没有了,补了一根线, 电压都没量,直接装机,开机~~~~~~~~~~测试OK

网友:
产生一个问题:3V理应是主电压,为啥没有完全产生而整机不掉电?

网友:
楼主能不能顺便在论坛上提供一下图纸

网友:
电压没出出来,电流为什么上的这么高?

网友:
时序不对,3V应该是LDO电压

网友:
不大懂,楼主乱戳都能戳到,真厉害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是屏电压不到位 肯定是电流能起来啦
不过挺佩服你的运气滴

网友:
这种故障我可修不好,你技术好

网友:
LZ 细心  不过修过的板子 却是 容易忽略  都喜欢干桥

网友:
图纸论谈上有的,搜一下

网友:
我以遇到个这样的机器,但是故障是以开机等以下就重启,,~~~~~~~~~~~搞不懂

网友:
学习中·    本人不是来灌水的   是真心求教·来的   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