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BAT_VOLT求救

楼主(2011-08-12):
关于BAT_VOLT,这个电压正常是5V 左右。现在测54角为19V .太奇怪了。这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只有R559阻值变大。或者段线,但是这两个都排除了。包括R522 和R417都是好的。现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问题

网友:
刚刚把U61拆了。测了一下54角正常。为5V 左右。看来不是外围电路。但是只有一上U61就不正常。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应该就这样呀

网友:
楼主请问下这个信号的英文意思是什么呀,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