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 A460-I3不定时蓝屏重启

楼主(2011-08-12):
前几天接一台神州优雅 A460 I3笔记本,原故障为不定时掉电,之前顾客去过售后,没弄好就给他了,后来我经过测试发现掉电的时候有时在开机很短时间就出现了,有时一天都不会掉。还有一个现像就是当你跑3D软件的时候,也会很快掉电。续而我换了内存不行,之后又做了北桥和显卡,还是不行,现在就CPU没换。蓝屏后报0000000000000012错后自动重启。不知大家有遇到的没有。

网友(点评):
I3集成GPU,楼主恰恰CPU最后才考虑。。

网友:
你换个CPU 试试  也有可能是CPU坏呢   我以看过一个索尼机器   CPU 是I5的 不进系统老是重启。之后换个CPU好了..

网友:
导热管坏了

网友:
CPU不好找啊,买一个吧,不是它的问题的话那可就压手里了。所以纠结中。。。。。

网友A:
U重新拆装一下,我觉得U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重新拆装一下,我觉得U的可能性大点。。。

这个小动作还是做了地,但是故障如初。清洁好的U和其它BGA芯片,重新上了硅胶,可是测了两个小时一后,又蓝屏重启了,很费解啊!

网友B:
可以考虑备一个了  当成工具来看
目前都是集成的CPU不备个代换来确定故障 比较麻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备一个了  当成工具来看
目前都是集成的CPU不备个代换来确定故障 比较麻烦哦

四五百一块,备着玩呐。

网友(点评):
买旧的呗 可以便宜一些 现在有新机器开始有陆续的维修了,备一个觉得有必要 总会节约点时间撒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有些电容的容量不够了,这个比较难查哦!

网友:
别沉帖啊,希望修到过类似问题的同仁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款机器的BIOS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