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 显示器电源板上的DC头是干什么

楼主(2011-08-12):
联想l2060wa 显示器电源板上的DC头是干什么,图中画圈的那个

网友:
这个边插线的地方 上面标了 14.5V

网友:
我不知道是输入 还是输出

网友:
你跑一下线路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不是12输入啊

网友:
是电源输出,,,给音箱供电的,,

网友:
好像能单独接音箱或是低音炮

网友:
输出呀,外接音箱

网友:
是输出,外接音箱啥的

网友:
见到过这个显示器
当时没想明白这个接口干嘛的
想不到显示器还可以给音箱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