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显示器一台,开机电源灯都不亮的,求助龙虾帮忙啊!

楼主(2011-08-12):
联想17寸显示器一台,开机电源灯都不亮的,测试310V整流电压有的,高压供电13V也有的,驱动板5V供电也正常的,大家帮帮忙啊,还怎么测啊,迷茫了。

网友:
看看按钮是不是好的,不行刷程序,再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看按键有3.3V  换按键看看。不行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看看  是不是被别人改错了按键板  没改错  量按键板  有没 3.3V   在不行就刷个程序 试一下   。。。 都不行   驱动板 挂了。。。

网友:
刷程序,再不行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