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D(PATA),高手請進

楼主(2011-08-12):
ODD(PATA),請問當BIOS不識光驅時,由下圖相關訊號要如何知到問題所在,打PDD0-15和PA0-2阻值,量相關供電,及IDERST#,其它訊號如何知到是不是正常,例如PDIOW#,PDIOR#PDDACK#PDCS1#PDCS3#PDDREQ#PIORDY等等訊號,請賜教

网友:
刷过BIOS没。 IDERST#要是正常 就剩下南桥问题啦 保证AD线没开路

网友:
PDDACK# only 0.4v  low po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