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求助!! 无图有真相!!

楼主(2011-08-12):
修了一台雷击的LG  w1942sp显示器   经测量保险,开关管,整流二极管有一个坏了  ,全部换上之后 ,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大电容旁边的高压包有啸叫声,换了大电容 还是不行  测量高压包旁边的色环电阻r202是导通的,颜色应该是红黄白(银)金黑。不清楚那是银还是白。最后一环明明是黑色的 但是在计算的时候提示最后一环不能是黑色的。想看一下各位现在有这块板子没有  板号是 lgp-002l。有的朋友请帮我看看r202的阻值是多少。谢谢了!!     在线急求,因为已经修好的了 不想因为这个啸叫而换一块板子。。麻烦各位了。。。。

网友:
开关管 PWM换

网友:
我的是红黄黑金,量出来是24殴,也是很响,你的解决了么?

网友A:
换PWM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PWMIC,试试

大哥说的是电源IC? LAF0001,我换了,还是响

网友B:
啸叫是因为开关频率低了 引起的原因 一是因雷击使电源IC决定频率的外接电阻变质增大 二是次级负载损耗过大 主要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解等受损不良

网友:
另外 R202是24欧/2W 串联1000P/1KV电容 如果开路可以用10欧以上47欧以下替代

网友C:
装一个电源模块  但是成本高了。要10块大洋。绝对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电源模块  但是成本高了。要10块大洋。绝对能搞定

不喜欢装那东西,不耐用,那个5V要调到6或7V才拉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啸叫是因为开关频率低了 引起的原因 一是因雷击使电源IC决定频率的外接电阻变质增大 二是次级负载损耗过大  ...

多谢!!刚才没留意,有个二极管阻值变小了。现在可以了。。

网友:
有个二极管阻值变小了
什么意思?

网友:
是啊有个二极管阻值变小了什么意思,是不是对比好的才知道变小的。。。。

网友:
之前我没拆下来量,这个二极管是跟一个50殴左右的电阻并联的,量出来40多,就没留意,谁知道换了一下其他的配件后(故障依旧)就变成3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