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 板号OP6 不触发 求助 维修思路

楼主(2011-08-12):
型号:hp cq61
板号:广达op6
现象:插电源,电源灯亮持续两三秒后熄灭,后有时还闪一下;待机+3vpcu   +5vpcu正常,不触发。
维修思路:根据现象插电,电源灯工作正常,所以先从电源灯入手(当然已经排除一般短路等问题)。
   1、查看电源灯  电源接口如图:

当灯亮时cn3 pin3 = 0.4v  pin4 =2.6v,不亮时分别为  1.1和0.
如上图所示pin3为结电源头中间那根针的用于侦测电源;pin4 是通往电源口来驱动电源灯的。
我的电源头是买的的现成的hp大口带针的头,并且在别的机子上使用没问题。所以可以先排除电源本身的问题。
2、灯亮和不亮时ad_id有变化,说明电源侦测控制有问题,但ad_id通过转接 直接通往sb的所以暂时先不动。
3、然后看pin4 也就是电源灯信号,逆向往回找问题。依上图pin4 是受ACOK#、ac_led_on#来控制的。
    在电路中pq7没装,所以  只受pq67控制。但 ac_led_on#也是来至sb,且 acok#在灯亮和不亮时也有变化,所以先以acok#往回量(更何况acok#在时序里也算最前面的信号)。如下图
acok#来至充电芯片ISL6251A  pin23
查阅isl6251a芯片资料  如图;

ACPRN受acset控制即 6251ACIN控制acok#

3、返回电路图充电芯片

如上图  6251ACIN有以上电路产生  ,但整个电路中  当acok#为低电平时  电源灯为亮。所以6251acin为低时电源灯亮。

根据以上逻辑 将pr69去掉即可实现6251acin为低电平。

马上试试:悲剧了,3  5  vpcu都没有了。  进入死胡同。

如果排除的话,是不是就剩sb南桥了?????????????

以上是我的分析思路,结果表明此路不通,哪位大侠有好的思路点拨一下。

便于大家分析   附图一份 OP67_090203-2100 LIST-FOR

网友:
楼主完全没有思路,这是个中间带针的电源,一般稳压电源不处理是会不开机的
不开机的故障,应该是查待机电压,查IO南桥工作条件,而不是看灯亮得不正常,就查灯
要懂得透过表面看本质,多看看时序的东西

楼主按正常思路来吧。我看见你查灯都不想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多看看开机时序

网友A:
差时序电路看I/O电路的接收和发出信号正常吗,看一看充电电路正常吗,还有楼上朋友说的,有的主板网卡有问题也会导致不上电,网卡有网络·唤醒的功能,这点很少关注到,我遇到是网卡被雷击烧掉后取下不上电,更换后OK,大部分机型不装网卡芯片也可以开机

网友:
看不懂,希望有高手了来解说。。。

网友:
不错的东西,值得学习

王志佳 -10

网友B:
查EC 供电,开关上有没电,PWRSW PWRBTN EC有无起振,ECRST RSMRST LID ,ACIN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下班前发的没发完,有空再给看看 ,思路可能不对,欢迎提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时序电路看I/O电路的接收和发出信号正常吗,看一看充电电路正常吗,还有楼上朋友说的,有的主板网卡有问题 ...

时序看了,触发前的信号都正常,我的思路现在就是sb了,网卡倒是没考虑到,明天试试。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EC 供电,开关上有没电,PWRSW PWRBTN EC有无起振,ECRST RSMRST LID ,ACIN

3  5v pcu都有了  开关上也有电压  休眠键也没问题  你说的其它我没量到。明天再量一遍。感谢

网友:
其实上次就修过i一个cq40的机子  和这个现象很一样 ,没搞好,所以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兄弟,这问题我搞定,小CASE ,Q 我,哈哈,先吹下NB 。。。。。

网友:
先刷个BIOS,不好的话,换个EC,我想应该好了。OP6的我修的太多了。基本没碰到SB坏的。

网友:
楼主思路不对,这样的基本上是I/O坏的多

网友:
有问题想复杂了反而影响思路,从基本条件查起

网友:
还是从EC南桥等的开机条件和上电时序开始查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搂主机器好了没??

网友:
看到从灯修起,吓我一跳还以为是什么独门绝招呢

网友:
没见过看灯修机的,这下长见识了。

网友:
来自: 山西晋中 来自 山西晋中
引用 网友B:
查EC 供电,开关上有没电,PWRSW PWRBTN EC有无起振,ECRST RSMRST LID ,ACIN
麻烦再请教一下 ,机子我按你说的,ec供电3vpcu正常 开关上也有电,LID有电 ACIN有电。ecrst rsmrst没有。晶振有电压,没量波形,请问什么问题。ec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