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抢中楼层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奖励楼层: 2

楼主(2011-08-12):
ASUS -P5P800-VM REV.1.01 出现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查!!!!!
问题

网友:
上面应该还有一组吧,chassis intruded!
月饼才发了个常见故障分析,是因为南桥的ICH_INTRUDER#为低了,你在主板上找一找三个针的排针,旁边标的是CHASSIS,看一下跳冒还在不在,不在补上。还不行的话将相连的一个小场馆去掉就OK了。

网友:
前面还有一组语句吧,有提示无发现键盘吗,如果有的话按下面提示,COMS检测到你的键盘有问题, 可能是没插或坏了 先换个好的试下, 替换法
如果确定键盘没问题,键盘借口没问题的话就劲COMS里调一调,改成出厂默认设置

网友:
键盘换过....I/O 也换了 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15738
这有资料 照着修应该就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