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阻和精密电阻怎么区分?

楼主(2011-08-12):
普通电阻和精密电阻怎么区分?

网友:
在图纸上有写的,也就是百分之几的精密度

网友:
电阻本体上有字母的是精密电阻,也有其它可能.

网友:
和字母搭配的如22A 68X 30C等等都是精密电阻,普通电阻就是330 103一类的电阻,一般精密电阻可代换普通电阻,而普通电阻不能代换精密电阻

网友:
精密电阻都有字英文字母在上面的,普通的没有

网友:
色环多的比较精密,以前没有色环看颜色,红色的精密度高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看图区分

网友:
带有E文的就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