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通病

楼主(2011-08-12):
东芝的有待机不触发放电是东芝的通病

网友(点评):
估计是新手,恰好碰到一个放电放好的东芝机器

网友(点评):
楼主碰到几个啊? 不会是一个这样的就叫通病啊。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吧,我知道CPU背后的NEC大电容导致死机或花屏这个就是通病吧,

对啊

网友:
楼主话说的太通俗了

网友:
这个现象遇过,但没能确定是哪出问题!

网友:
没有这么通病,哥哥呵

网友:
我知道CPU背后的NEC大电容导 致死机 花屏 插电源自动关机 这个就是通病吧

网友:
我也感觉电容是通病,一般放电是维修最基本的维修思路 !

网友:
   好像没听过,楼主你碰巧的把?

网友:
发配回去,说的不明白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学习了,这算维修中的常识了,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只听过后面大电容出问题的多。

网友:
你是不是吹水?

网友:
楼主跑错地方了吧?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接了几台东芝呀?就那么肯定不触发放电就是通病?

网友:
就那么肯定不触发放电就是通病

网友:
好像是AMD芯片的南桥是BIOS电池没电能行,别的不知道

网友:
有的机型是这样有的不是

网友:
有的是CMOS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东芝大多数是电容问题呀!这个我就没有遇上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的通病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这算维修中的常识了,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有没有搞错哦 楼主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办吧

网友:
学习了,之前都不知道大电容的通病,呵呵

网友:
换大电容的有几款是换了会好。不要看到大电容就换,有的东芝不是换大电容的。。

网友:
A L M 2XX系列有大电容的问题
别的还没发现
长治笔记本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