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pc 1475相机 求助

楼主(2011-08-12):
本人 没修过相机 这是第一次  请 高手指点指点!
说一下这个故障吧  嘿嘿 都在图片 上 呢  大家看看吧  照完的照片有的显示 "不能确认的图像 ”这个 我换 别 存储卡 试过了  故障 在卡 上面  我用相机 低级格式化了 但故障依旧  说以我想问一下 这个卡怎样还能修复???什么方法??
在有就是拍完的图片不是完整的图片 如上面的图片 这一点 不太明白 !是卡的问题么? 谢谢 大家 有懂得 指点指点

网友:
假卡,换吧,没办法搞的,只有换

网友:
版主 高手都哪去啦 指点指点啊 莫非只能换ccd么

网友:
自己都说换卡试过了,故障在卡上面,怎么是CCD的问题,你换卡没好吗

网友A:
楼上正解不是CCD的事,一般是卡,要确认排除了就是板子的图像处理芯片了(个人看法)另外PC多少不是机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不是CCD的事,一般是卡,要确认排除了就是板子的图像处理芯片了(个人看法)另外PC多少不是机器型号 ...

见笑了    那pc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和SONY本上那个PCG-什么的是工厂的型号吧。

网友:
这个故障很容易排查,先找一张确认完全好的卡放进这个相机里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卡问题,换一个卡再试吧。试了再来问,如果是卡问题,换一张就好了嘛,又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