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ZG5屏幕只显示三分之二

楼主(2011-08-12):
收到一个宏基ZG5 来的时候是开机不现实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通病 确定问题 就给客户报价  客户走了 我就开始着手修了 拆机 找BIOS 拆下来 去官网找BIOS资料 就开始刷   刷好了装上  开机 哇显示了  高兴啊   可是过了一会看不对 屏幕只现实三分之二 这是什么问题那 刚开始怀疑是屏幕有问题 换了个 还是不行  这下完了 屏线也找不到 也测试不了  有那位师傅修过这种问题 应该是那里问题  BIOS也重新刷了还是不行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BIOS  这个机器很多版本

网友:
这个官网上就有很多版本吗

网友: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多找几个刷下看看吧

网友:
好的 我在找找看

网友:
驱动 或者 BIOS

网友:
找出问题了  今天又收到一个ZG5不开机 就把整个上半身拆下来换那个上 就OK 了 后来想确定到底是那里问题就开始拆 屏和屏线互换 就找到问题了 是屏线不行了  刚收到这个也修好了 刷了个BIOS就亮机OK 了 屏线客户说不修 今天就拿回去了

网友:
问题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