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直线上升,从1.2a一直到1.5A,中间不跳变

楼主(2011-08-12):
电流直线上升,从1.2a一直到1.5A,中间不跳变,然后掉电,换CPU问题一样
不知道这种是北桥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拿来是能显的,但是网卡不能上网,换了网卡,第一次能进系统,能认网卡,第二次就还没有进系统就掉电了,然后重装系统,中途掉电。然后就不显了,便是会自己重启,拆了机后,又不会自己重启了,但是不知道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
衰啊,修个网卡,搞的不能开机,不好交待啊

网友:
我感觉 应该查CPU 工作条件入手

网友:
什么牌的机子啊,有些是bios

网友:
为什么网卡坏了,南桥也有问题吧,看看,测测USB阻只,或拔掉网卡看看

网友:
你把网卡焊下来看看还掉电不 ?然后在家电流摸一下南桥和北桥有没有发烫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