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系统进不了桌面?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2):
修一老式组装 台式机 ,845PM的板子,起初故障是有时开机能显,有时不显,能显时也是进不了系统,停留在“欢迎使用”画面进不了桌面,鼠标还能移动,装 上几次系统也不行,换了硬盘也不行,仔细观察,主板上AGP插槽附近有一个小电容有一点点鼓包,换之,每次开机能显,能进PE,能GHOST,就是进就了桌面,换了硬盘也不行,G版、原版,都装 了,没有,故障依旧,这种问题第一次碰到,请高手指点,对了,安全模式能进到桌面,能用电脑的。

网友:
板子是集成还是独显,独显的话,那就是显卡的原因,因为安全模式不启动显卡驱动。不运行,显卡内部GPU的指令。集显的话,看显卡的时钟复位正常,不正常。个人见解。可参考!

网友A:
是独显的,显卡也换过了啊,依旧,

网友:
内存的电容更抽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内存条看看 在就放电

网友:
应该是种病毒或者硬盘的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时显卡的问题,我上次的一台方正机它的显卡蓝屏坏了,我换了块七彩虹220不也是你所说的开机到欢迎光临不动了,我有换了块映众220还不行,我无奈又试了下七彩虹210既然进系统正常了,我晕,于是我一一试了好几块显卡都是欢迎光临不动了只有七彩虹210能进系统而且什么都正常,我真晕了,是不兼容啊.....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数据线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给你个建议,进bios看下系统时间是否正确,有些早期的主板系统时间不对会停在欢迎界面,进不了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独显的,显卡也换过了啊,依旧,

不行的话,挨个换,换好了后,再修坏的东西。  换内存,换显卡,换硬盘。如果都没事,那就是板子的问题,看是不是,显卡到桥的数据线,换电容时不小心碰到了。

网友:
眼熟啊,呵呵,认识我不?换块主板试下!

网友:
我没认错人吧?

网友:
电源 内存
换过没

网友:
此台式机拆腾我二天都没搞定,放弃了,卖了一个二手的主机给客户,此机的电源、CPU、内存、硬盘、显卡、数据线、都换过,故障依旧,看来真是主板问题了。此机只能 说有研究价值,没多少维修价值吧,只是有些想不通,能认到硬盘,南桥没问题,能进安全模式,说明问题也不大,就是不正常模式下进不 到桌面,以为是老机子,SP3装 不了,但是SP SP1也不行!

网友:
有些电脑故障都是些想不到的!

网友:
有没有做一下北桥啊!!

网友(2012-12-28):
换块主板就OK

网友:
此类故障少见 看来楼主也是好一个郁闷啊 干脆换块主板 节省时间 珍爱生命

网友:
845 我前段时间还在用这种机子

网友:
太复杂了,呵呵

网友(2013-03-08):
独显不行,就用集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