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板加电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1-08-12):
各们朋友,小弟有三块加电不显的DELL台机主板,没板号,都是加是不显,有没有修到过的,我这段时候碰到好几台这样的主板了,有两台加焊CPU底座就好了,这三块我想加焊来着,就是不能知道是不是座的问题,有没有修到过的,好像这一个型号的主板好多都是这种问题,希望有知道的,告知小弟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加电跑码吗,还是不加电不过CPU ,不过U就查下CPU工作条件啊,全板供电啊

网友A:
这位兄弟,没图怎么查呀,应该是没过U呢
是加电不亮机。

网友:
代码卡怎么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没图怎么查呀,应该是没过U呢
是加电不亮机。

用负载查下PG 复位 时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