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8-12):
路由组网后QQ空间打不开,提示网页无法显示,而且QQ邮箱什么的也是这样,其他的都可以打开,像在线直播等。调试了半天没结果,换了浏览器故障依旧。没办法了去掉路由单机拨号上网就OK了。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浏览器

网友:
电信限制路由了,要破解

网友:
换路由试试

网友A:
我也想了解了解!!!先顶一个
潜行狙击快播
.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
是网络商们限制了你的网络.这个有时网络可以你才能上,不好解决.你让客户去和网络维护的云解决.这是在你电脑没有软件问题下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还有这一说法啊!

网友:
是不是开启了路由的防火墙或相关的网络访问限制,如:端口访问限制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