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青865PE主板不开机,无3.3V

楼主(2011-08-12):
硕青865PE主板不开机,无3.3V  跑电路经验不是很多,寻找个电路图,查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从旁边的3.3v和开机件的地短接一下能开机,但关机后又自动开机。那位大哥有这个主板开机这部分的电路图给发下,谢谢了!

网友:
你不是说不你能开机吗,没3.3V无非就是网卡 南桥 117三极管坏,你都查一下,你说的什么什么短接关机后又自动开机什么意思,你这个3.3是待机3.3还是开机针的3。3啊

网友:
估计是触发电路有问题,你查了开机排针是否有3.3V没?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说得太不清楚了

网友:
没表达清楚,是没3.3sb?

网友:
你是说,能开机,关机后自动上电吗?这样就放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