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掉电

楼主(2011-08-12):
DELL d600开机显示一下掉电,待机0.02,掉电后0.02.CPU换过。

网友:
顶一下,o(>﹏<)o千万别沉了。

网友:
大哥描述清楚一点啊  现在只知道你的机器型号和故障现象  想让维友们给你说点啥???

网友:
清楚点嘛~~~~~~~~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我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掉那,说清楚点

网友:
看电流修机的时代已经不多了。

网友:
不太好修啊

网友:
跑到1.6A显示正常,

网友:
南,北桥换过不行。实在是修无可修,现机器已经还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