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635-A2用630的显卡没有代换成功

楼主(2011-08-12):
华硕F6S原来是G86-635-A2的显卡,显卡上两个大电容为零了,我用G86-630-A2,代换后波形正常,外显内不显,不知道哪的原因,请高手解释一下,或者说改进的方法,先致谢!基地人才辈出啊!希望能帮我解决

网友:
这个可以换啊,我都是用631升级版的换的。

网友:
635是9300显卡,但用631是可以代换的,我换过几台,都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对呀,我现在在想呢,是不是要刷下BIOS,,外显都正常了

网友:
没有作任何其他的改动,单纯的更换显卡芯片就OK了

网友:
631可以,630就不可以了吗?

网友:
估计是没焊好吧!

网友:
又换了个631改良的,还是外显内不显。。以前是六分屏的,现在全不显

网友:
莫非没换好吧

网友:
可以代换的,可以换下屏线试一下,或是测试一下上屏信号是否都正常啊

网友(点评):
是啊,先试下屏信号吧。

网友:
不知道你们怎么换成功的,这个华硕F6S,我是换不成功了,就是外显内不显啊,服了

网友:
我也在华硕的机子上试过,没问题,肯定是你的主板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ASUS有好多莫名问题可以通过BIOS解决

网友:
就是这个主板屏插口图,换631芯片后了,1234等信号脚打波都没有,其他脚测试正常。。

网友:
希望不要再回复那些没有焊接好的回复了,这个三个不可一个没焊接好,

网友(点评):
是啊,我们应该排除的是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网友:
记得以前修联想410A遇到过这情况,当时有个信号有问题,是选择使用显卡型号的信号,类似CPU的VID信号,你找找看

网友:
答案是肯定可以用631换的  外接如果进系统全部正常  看一下LVDS 条件

网友:
显卡LVDS电路都供电呀,时钟呀,就是和屏接口没有数据出来,不知道为何
关键是以前是显的,六个屏而已,现在不输出波形了,在主板屏接口上,一点波都打不到

网友:
检查屏线,查屏接口LVDS差分信号、EDIDclock、EDIDDATA解码信号、屏本身。你都换了几个显卡都不行,那就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替换是一定可以的,还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