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12):
     我今天接了一个 V3000机器 开机电流1.2左走电流 不显示 怀疑显卡 就加焊 焊完依旧 蒙啦 不知道怎么修 最后看到CPU底座焊油特别多 难道焊油导致CPU接触不良导致 就用洗板水 洗CPU底座 吹干 上U开机OK  害的我加焊好几遍显卡  晕

网友:
估计是那种廉价的焊膏吧?

网友:
看来八成是上家,加的廉价焊锡膏太多了!

网友:
廉价焊锡膏太多了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廉价焊油会这样

网友:
以后要多注意上油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soso__296938747782945652_2:}

华手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加焊,焊膏要用好的不然事半工倍,维修重在于细心,

网友:
不能太剩成本了呵呵,BGA旱膏很多水火的注意了

网友:
维修用的东西还是不能用太次的啦

网友:
l厉害 下次修的时候注意仔细看看

网友:
什么样的故障也可能碰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原本就坏了啊

网友:
那你的上家真是运背了,修到最后因为这个而放弃,倒手的钞票飞了。

网友(2015-11-11):
估计是你加助焊膏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