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无规律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8-12):
机型:联想IDEAPAD Y450
板号:KL1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能开机的情况下,使用过程中会掉电,掉电后偶尔也能开

拆机后首先目测主板,发现有维修痕迹,也是Y450比较常见的情况,PR151,PR152,PR153三只电阻均被补焊过,这款机器进液比较容易腐蚀这三只1M电阻,实际维修当中也处理过好几起这样的故障,典型表现是待机电流到0.14左右,按开关没有反应。

目测未发现明显的异常点,那么就整理下思路,首先是检查下ACIN信号,ACIN信号异常导致不开机的故障也比较多,实际测量ACIN有3.3V电压。显然,故障点在别处

看时序,此机ACIN OK后出3V PCU和5V PCU,这两组电压也顺利的产生了,接着测量EC (IT8512) PIN125的信号NBSWON#,有3.3V且按下开关键有下拉的电压变化,显然,开关至EC之间正常。

接下来测量EC送南桥的触发信号 DNBSWON#,结果在D10两端均量不到电压,显然,EC端状态还不对,PIN80的信号电压没有被抬高

从此机的故障表现看,应该是周边小元件的故障,就先检查EC供电,复位。在测量到EC的复位时发现问题,此电压为低,而EC要工作的话,此电压必须是高电平,查此电压的出处,3VPCU通过R224转换而来,R224一端有3.3V,而另一端为低,说明要么R224开路或EC 坏,要么相连的电容C399有问题。先量一下R224的阻值,完全正常,直接取下C399. 再插电,待机电流0.004,按开关键正常触发。

此机修复,故障件C399,耗时 15分钟 收费:200

网友A:
帮楼主上个图

供电,时钟,复位,是很多芯片工作的必要条件, 楼主当查到DNBSWON#无电压的时候就果断判断出EC没有正常工作,迅速地查出EC复位信号的问题,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寒光一闪,楼主烙铁已然出手,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向那颗电容,编号C多少应声落地。
只是楼主高风亮节,不慕名利,视钱财犹如粪土,这价格,着实有些稍微一点偏低些许;

H55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呀,2楼更是口才了得

网友:
能力有限   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
ACIN信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0982-1-12.html    是啥信号  为啥首先要去查它

网友:
在测量到EC的复位时发现问题,此电压为低,而EC要工作的话,此电压必须是高电平,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0982-1-12.html

你咋判断     这个电压是高而不是点的那    能不能  讲清楚点

网友:
听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R151 152 153 三个电阻坏是通病了么?
具体表现就是电流0.14 按开机键无反应 有时候又能正常开机?

网友:
不稳定的板子真难修,

网友:
修好请告诉大家哪里坏了,

网友:
不错!楼主真够细心了!

网友:
楼主收的价钱还可以,我们这边做同行电路才收120.。。bga反而收150.。。。。所以一修到电路的就烦,又麻烦还不挣钱。。。

网友:
楼主 高手 观查的好

网友:
2楼说的和楼主一样好

网友:
二楼兄弟有才

网友:
楼主修复速度真是迅速啊!!!

网友:
15分钟200也可以啊,不过Y450机子是报的起价钱来的

网友:
前天同样快修了一台Y450,收150,看来明显低了,要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很多时候修理,一般查供电复位和时钟都能修复很大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不错,长经验了。

网友:
200偏低哦,最少300撒,楼主功力确实深厚,佩服,但愿价格也深厚点哦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学习啊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俄觉得修桥比修电路争钱,做桥方便,修电路麻烦。。。

网友:
思路真好,向你学习

网友:
我手头有片东芝M100进水的板,客户换板留下来的。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ATLOW,都正常,BIOS与EC之间没有断线,刷过BIOS,换过BIOS本体。还是不触发。。。因为时间关系,放一边了。哪位哥们有空研究

网友:
哈哈,二楼的哥们是亮点啊~~

网友:
2楼兄弟不要坐维修了浪费人才,该说评书,单田芳也得稍逊3分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7-08-28):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上个图
我鈤,, 口才真太好了。。佩服啊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一般不是很好修的,楼主15分钟修好还是挺厉害的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方法不错,厉害厉害

网友:
速度好快 我修到y450不触发的是s5-on那里电阻坏的 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