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点亮出现LOGO画面时掉电

楼主(2011-08-12):
dell 1427点亮出现LOGO画面时掉电,显卡加焊依旧,求维修思路
显卡
掉电

网友:
裸板也一样?

网友:
刷BIOS看看 在往下查

网友:
我有遇到过相似的情况,1.留意风扇是不是一直转,越来越快,如果是,是温控线路.2.不是1可能就是EC 或者 3.有电压不稳定

网友:
裸板也一样

网友:
最近经常遇到一些掉电或者是烧穿板层的,很头疼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座也应该查一查!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下

网友:
加焊了管理芯片及刷了BIOS一样

网友:
换个新显卡,

网友:
有可能微短路造成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