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怪故障

楼主(2011-08-12):
今天给一个美女客户装系统,GHOST完了后解压系统文件时连串报错,NISI错误   ZIP错误,等等 ,总共有16个。都是在装完系后,用360的系统修复功能修复好的,以前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发在这里想知道大家都遇到过没有。

网友:
这个可能是运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吧,应该属于失误。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下

网友:
又是美女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正解,修电脑要把心思放在电脑上

那是,这种小故障都没碰到

网友:
哎美女啊你害人不轻啊
你低格再装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换了几个GHOST版的都是这样,必须要进系统后用软件修复,修复起来速度也很快,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维修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网友B: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在系统解压安装时出现的错误,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多次安装都是这样应该是电脑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GHOST的系统对于这台电脑有可能有一些软件或是驱动有适合或不兼容也或是在运行时软件所需的硬件环境与GHOST系统中的不一样也造成的。最明显的就像有一些GHOST系统盘在大部分台式机上运行没有问题,而在一小部分台式机上装完后不能运行不能解压不能安装或是出错,特别对于一些笔记本更是安装时出现的问题多多,经常装笔记本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在系统解压安装时出现的错误,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多次安装都是这样应该是电脑本身的问题, ...

同意楼上的。主要还是封装的系统和硬件不兼容造成。

网友:
      美女害人不浅啊,淡定淡定。。。

网友:
你的系统镜像 了吧

网友:
美女的电脑都那样了 多见几个就正常了

网友:
对美女要细心点啊,呵呵!!!!!!!

网友:
ghost系统惹得祸 安装版 应该没这问题

网友(2012-04-09):
呵呵,估计是CPU也在忙着看美女吧!

网友:
应该是机器的兼容性问题,换个不是GHOST的系统安装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