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 不跑码修好又有新问题

楼主(2011-08-12):
此机有时还可以显示的,用了一会,就再开不起来了,重启了三次后又正常了,用了不多便再也开不起来了

拆机,裸板测试,上电不触发了,插上电源数码卡就是FF,测量电压都正常,只有CPU核心不正常,测量时发现板上有棵螺丝,郁闷

再次上电待机正常,上U,  NC   可以显示,但是显示一下就掉电       重新开机同样

有遇到这问题的吗,求思路

网友:
没看懂楼主描述的据体故障是什么,只看前面的话象是32.768起震异常引起的

网友(点评):
现在的情况是 开机自动重启

网友:
通病就是南桥空汗,重做不行就换。

明天试试看,谢谢

网友:
二级电压还是没有出来完,查二级电压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不正常,过热保护了。

网友(点评):
把那颗螺丝拿掉就不短了,而且能显示了,只是会重启

网友:
查温控电路

网友(点评):
有道理,明天先换南桥试试看吧

网友:
查查你那个那个螺丝所在地的线路吧
真不知道说你啥好了
之前描述的可以查下RTC

网友:
S0S3еCPURST-PLTRST-RSMRSTжΧRsmrstпECBIOSECλ2.7VRSMRST

网友:
晕了,我打了那么多字怎么都成了乱码了?我在简单的说一下把,有示波器的话就监测下系统电压有无在重起时跟着掉,在查下Rsmrst是不是也跟着掉了,如果Rsmrst也掉的话就可以把问题锁定在EC及BIOS上了。我一个哥们就遇到过一次EC的复位只升到2.7V引起RSMRST来回跳变造成的机器反复重起的故障。

网友:
如果RSMRST无跳变,就监测PLTRST有无跳变,如果PLTRST有跳变那问题就基本上锁定在南桥及其外围电路上了。

网友:
假如是没有思路的时候就只能加焊或重做南北桥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