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2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12):
长城A92   客户说外接光驱,电源接成猫的9V,外置光驱也挂了,主板也挂了,拆机,发现3V 5V对地为0,拆了ISL66382 不短了,换了一个ISL66382 ,待机0.04,正常,3V.5V正常,能开机 不上CPU可以到0.63 ,以为好了,装上CPU,内存,上到0.2就掉电,再开再掉,南桥烫,北桥烫,不装CPU量了所有电压都正常,所有大电感对地也正常,和好板对着量的   有可能南桥挂了吗,

网友:
你换过U没有,试一下,测试点太少了,多测一下,南桥,北桥各组电压对地值。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吧,仔细再测一下

网友:
多数是南桥挂了,光驱是和南桥i通讯。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另外测量一下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当南桥供电不正常的时候会造出北桥热(其实北桥并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