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维修HP6531S

楼主(2011-08-12):
机台型号:HP 6531S
故障描述
故障机可以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无异常 就是关机后机器会自动重启 并且开机一段时间后左托手的地方特别热(温度异常)
维修思路:
拆机后祼板点后用手触摸左托手对应主板的地方特别热 这个地方是PC卡槽架 拆下卡槽发现网卡芯片 触摸发现网卡芯片特别烫 拆下网卡后 开机再关机发现还是有关机重启的问题 再用手摸一下南桥发现南桥也烫 万用表测南桥边上3V电感对地只有20几欧 明显短路 拆下南桥后再测3V电感阻值变为600多欧 正常
找一个好的IBM桥焊上去后 通电 待机由0.002 跳变为0.005 就不动了 怀疑南桥没有换好 再换一个 还是同样的情况 电流只能上到0.005 真要命  客户的机器人本来是亮的 如果这样修不好不好交待呀 郁闷
怀疑IO有问题 就订了KBC1091 等货到后换上去  电流还是上到0.005 我快崩溃了
这情况肯定是上电没有完成 有电压没有出来 找来图纸 由于待机0.002正常 3V 5V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肯定是触发后开启的电压 按这个思路 测出南桥发出的SLP_S3#_3R信号对地26欧 短路 查SLP_S3#_3R的去向 发现有很多处 一下子很难判断是哪一部份有问题
由于是开启信号短路没敢用烧机法测(不知道能不能用)只能看着图纸对着SLP_S3#_3R去的方向的芯片元件拆下 如还是短路就再装上 再找下一处 因为南桥 IO都换过 所以这两个大件就忽略了 再反复拆到第五个嫌疑元件后 U1012 TPS2231PW 发现SLP_S3#_3R不短路了 阻值升为600多 正常
从料板上折了一个TPS2231PW装上 再通电 电流能不装CPU 电流能上到0.6几 顿时心中大喜 终于把电压修出来了 装上CPU 内存再接上屏  电流一直上到1.几 屏亮
妈妈哎 终于修亮机了
再接上硬盘 键盘 进系统测试一下 机器顺利进入系统 怪事又来了一桩 键盘无功能 真不顺呀 重启按F10进BIOS 咦键盘不是好的嘛 再进系统要命 还是不行 这情况 前天也修过一样的问题的机器DOS下键盘OK进WINDOWS不行 最后是换EC好的 不管先刷一下BIOS吧 不行 那就换个EC吧 还是不行
真要命 这个破机器已经折磨我4天了 没思路了 最后放弃了

网友:
系统也是有可能的。检查与键盘相连的主板上的元件。  南桥好像也有关联(这个不确定)

网友:
最难的都修好了,这样就放弃了?值得吗?
换键盘接口咯,再打下阻止看有没断线。

网友:
怀疑你的南桥至始至终都没有做好过

网友:
dos下好用 做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很为楼主婉惜,也不知是不是驱动的问题,赔进去配件又无能为力,鼓励下-----继续战斗

网友:
键盘不行BIOS的可能性小,一般都是EC的问题

网友:
我也很婉惜 不过待修的机器特多 不能把所以的时间都放在这一台机器上 只好放弃了

网友:
有时候确实是,疑难问题也想要搞,来提升技术,可是客户不等人啊

网友A:
我也很婉惜

网友:
先把好赚钱的赚了 在来研究别的

网友:
键盘不行,都不考虑EC的么

网友:
键盘只有进系统不好用,没试试进PE正常不?在dos下好用基本是系统问题啦,也有可能是南桥,我碰到过键盘不好用换南桥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