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点不亮维修(修了好两天才修好的板)。

楼主(2011-08-12):
机器型号:{TOSHIBA  M200_M207}
代工厂商:{英 业 达   MA10M-6050A2136101-MB-A03}
故障现象:{点不亮\客户拿来时说 时而能开机、装不了系统}
  机器拿到手里,客户说在家里时而能开机的、但是系统不能安装,有时会死机、重启.
  取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有跳变:0.84---1.21---1.35--1.15但是显示器点不亮、反复按了几次开关都点不亮,于是想起来之前修过几台这款系列的机器,都有个通病就是CPU背面的大NEC电容容易坏,取下键盘就看见了NEC大电容、偷个懒并没有全拆机器,这里没有用风枪、害怕风枪把背面CPUCPU座吹坏了,就用烙铁和镊子翘起来的,我们店里买了NEC电容的就没有用330UF的去替换,当装上NEC电容后以为就好了,开机看见电流到0.5A就停住了并没有上下跳变,拔下电源反复这样开了几次都还是一样,检查了下焊接的NEC电容也安装好了的、只是电容边上被烙铁烫融化了一点的,以为换这个NEC电容也是坏的,就在换了一个上去,在开机电流还是到0.5A就上不去了,这时郁闷了........
  于是只有全拆机了,拆开机后用带灯测试座看了一下CPU座,是全亮的,想了一下就只动NEC电容应该不会出其他问题的,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心 于是又用以前常用的330UF电容替换了6个上去,在插电开机电流是偏高了一点到0.6A左右了,但是电流还是没有上下跳变,这时纳闷了。
  算了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个BIOS试试吧,在论坛上面下了一个BIOS刷上去故障依旧 汗! 用万用表随手测量了下各大电感电压都是正常的啊!于是用眼睛观察了一下主板、看见还有一个PCI扩展坞和贴纸在上面没有拆,于是把全部贴纸和扩展坞槽拆下来,果然看见了一个疑点,发现时钟芯片上某一个脚被人串接了一个电阻到电容上,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是串接到电容负极的(也就是把电阻串接到地的),于是在电脑里面搜索M207图纸打开,查看这个这个电阻是接到时钟芯片的“系统管理总线时钟脚”。
测量此脚电压为0.4V、有测量了下旁边的SMDATA脚为3.3V,正常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都应该是3.3V的,头脑里又想到客户说机器之前是能正常点亮的,纠结了下....先不管了取掉这个电阻试试,取掉后测量SMCLK脚电压为3.3V了,但是电流还是不变,心想之前被人动过时钟芯片的,那就重点检查一下时钟电路吧,测量时钟芯片的供电都是正常的,又测量时钟芯片的开启脚(VTT_PWRGD#_PD),看此脚是带"#"的,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开启,万用表测量到此脚电压为1.5V高电平,肯定是不对的!由此悲剧开始了................ 追查此信号是由南桥发出来的。。。。。 正常这个时钟开启信号应该是低电平的,想到南桥要发出时钟开启信号出来,应该是CPU电压正常后,且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WRGD信号到南桥,南桥才发出低电平时钟开启信号,于是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_PWRGD信号为3.3V 由此心里怀疑是南桥坏了,先没有急着去取南桥、而是强制去把时钟的开启脚拉到地,在开机 结果一股青烟飞出,把电源立即拔掉、把主板翻过来看了下网卡芯片被烧了一个洞,纳闷了以前修主板的时候,不出时钟信号也经常去拉低时钟的开启脚也不致于冒烟啊!把网卡芯片吹下来后,打了一下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没有短路的、应该只烧坏了网卡芯片,在按开关键开机 电流还是到0.6A就上不去了,无意中把图纸翻到架构图这一页,发现图纸南桥是HBM-ICH8的,我手里主板实物是GBM-ICH7的,在电脑里面搜索M207发现只有打开这一张图,又搜索笔记本背面标签上贴着的第二个型号M200发现打开是965平台的(我这台是945平台的),在网站里论坛上也没有找到945平台的图纸、下载下来的都是965平台的。 于是问了好几个朋友要,手里也都没有南桥是ICH7的,都是ICH8的。也快到下班时间了,先放着第二天来找了下图纸还是没找到,还是想到时钟的开启信号肯定是低电平的,于是就直接去换了一个GBM的南桥,在开机电流还是在0.6A就上不去了,在去测量时钟的开启信号还是为1.5V高电平,纳闷了、南桥换的都是新的电压竟然还是高电平!把示波器打开去打了一下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打了好几个电阻发现都有波形的(133MHZ 100MHZ 48MHZ),郁闷时钟信号都出来了!电流还是上不去,于是又用示波器去测量了下CPU供电电感,这个主板CPU供电采用的是两项供电。 当打到第二个电感的时候发现没波形,只有一个电感有波形,查了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VCCVDDEN)电压都是正常的,怀疑芯片坏了从料板上拆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ADP3208)装上去在去测量发现还是没有波形,用万用表测量了下这一组的MOS管没有测量到坏的,怀疑MOS管性能可能不良了,于是把这一组的MOS管全部换了,在上电测量发现还是没波形。把示波器的触发方式改为正常,上电瞬间打到这项电感还是有波形的、只是不持续,说明芯片已经发出PWM波形的,头脑里立马就回想到了之前修到的自举升压电路类似的问题,去测量芯片的BST脚 两个脚的电压均为BST1-5.8VBST2-4.8V,用示波器打了一下1\2脚,BST1有波形,BST2没波形,打了一下BST2脚的对地阻值有300多,在测量了这个二极管的正反向阻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哥。。看完这样的帖子。我觉得我真的有必要去深造下去了。。

网友(点评):
看完这帖子。哥该去基地学习

网友:
二极管的3脚输入有5V电压,怀疑可能是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的,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故障依旧、同时又把两个升压电容也给换了,都还是一样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和上下MOS管都给换了的。
把音乐打开听了一会儿,换个思路......
看了下图纸发现这个MINI_PCI-E槽有LPC总线,也就是说插MINI_PCI-E诊断卡是可以跑码的。
插上诊断卡开机,发现能跑几个码但是到38就停住了,跑38 45之前修到过都是内存方面的故障,插上假负载测量测量内存的(VDD SPD SMBDATA\SMBCLK)电压都是正常的,又用示波器打了内存上排阻的波形,发现用示波器在内存上打不到波形。既然诊断卡都跑码了为什么内存上打不到波形呢? 于是头脑里又想到了CPU有一项电感是没有波形的。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每个脚都打了一下值差不多都是正常的,就CSCOMP电流检测这两个脚对地为20多欧,但是这个板的图纸也没有找到。 在网上给朋友们聊了一下,他们说叫我换个思路看下,38代码应该就是内存这块的故障或者是北桥的内存管理模块。于是把北桥内存管理模块的电压也都测了都是正常的 这一天时间过的真快又到下班时间了,放到这里明天在搞吧、手里也没有找到图纸。第二天在看了下该查的都查了,而且用带灯测试座也都测了,内存假负载都打值了也都是正常的,就没有怀疑是北桥问题,看见又差不多修2天了,就准备叫我们前台二叔给客户说修不好了,但是二叔说客户拿来时插上电池是可以点亮的,只是装不了系统,叫我这个板先别放弃、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客户也很重要,就是亏也要修好叫我别放弃,于是就先放在了一边修其他的、放了1天后晚上下班回去给朋友们聊天后,也从中想到了我这块板是不是应该换个思路重头开始查一下、于是第二天又拿起这块板重新测了下,插上内存假负载当测量到VREF时,电压为0.45V,这个是内存的基准电压正常应该是0.9V的,刚好我最敬佩的一个哥们也找到了图纸传给我了。 经查图纸发现内存的VREF电压是由一个线性芯片转换出来的(类似于主板的RT9173). 测量U1210VIN5V正常,12脚为1.8V正常,6脚输出VTTREF0.4V3VTT电压也为0.4V,怀疑是不是+V0.9S后级给拉低的,刚好有个PAD3节点,于是断开节点测量靠近芯片的这一端节点2,还是为0.4V,看来不是后级拉低了,此时在芯片旁边看见有个电容C204有点腐蚀了,打了一下电容相连的芯片6脚对地只有16了,取掉电容后在打C204对地阻值为300多了. 看来就是这个电容对地短路了,重新装了一个上去后,看见诊断卡跑过了38代码连续跑了几个码到B0就停了(2R--04--38--44--45--90--B0),但是看电流从之前的0.62A只跑到了0.76A且电流轻微跳变了几下, 与之前机器拿来时相比偏低了很多、还是怀疑应该是点不亮的,又找了一个BIOS刷上去,电流还是一样。想到该查的都查了,以前也遇到过接屏电流才跑上去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插上屏,在开机电流从0.73A上升到了1.13来回跳变了几下,显示器LOGO也出现了。晕、居然亮了………………心里此时并没有多开心感觉这块板修的非常的郁闷。。。。。 想到之前把网卡芯片给烧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MARVELL_88E8039_QFM)装上去,前台二叔说装下系统看能装进去不.之前装不了系统的,把硬盘和键盘装上,每次都能正常开机了,开机后屏幕提示PCI报错。

网友:
F2进去讲时间和启动选项都设置还是不行,按F1就自动重启了、过了LOGO后又到这个界面了,连续试了几下都这样,在找了一个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看屏幕提示是PCI报错,休息了一下给朋友们聊了一下他,有的说是加焊南桥有的说是PCI总线上挂的东西,想到了之前我把网卡芯片烧了的,以为是网卡芯片导致的,取掉网卡芯片在开机还是进到这个界面,南桥是我重换的新的,而且我相信自己焊接BGA的成功率不可能没加焊好,看到主板上还有个PCI扩展坞槽,想到PCI卡槽芯片也是挂接在PCI总线上的、有故障也会导致PCI报错.

TI8402BGA封装的,先不管了,反正取掉客户也用不着。用风枪吹下来后在开机,嘿嘿果真过去了,不挡在PCI报错界面了,在把网卡芯片给装上去.
插上U盘进PE GHOST系统也OK了,GHOST完后顺利进系统。
至此板修复!!!!!!!!!疑问:在这里我有两个疑问问下大家?希望知道的朋友解答下~~~~                                         1、为什么此板CPU供电电感有一相波形不正常(不持续)也能工作正常的?

网友(点评):
这正常的,现在CPU在后级负载不重的情况下,自动调节功耗的

网友:
2、这个时钟开启信号图纸中标示正常应该是低电平的,1.5V的开启信号也能正常开启时钟?下图是与实物对应的图纸,如图正常VR_PWRGD是电源管理芯片发过来的高电平、Q16就导通接地那么时钟的开启脚VTT_PWRGD#_PD也应该为低电平的啊?

最后最重要的:非常感谢我的好哥们费劲千辛帮我找的图纸,还有一些朋友们给我的思路建议,将我的思维纠正过来。其实这块板能修好最主要是大家的功劳。

网友(点评):
CPU供电只一相工作是因为CPU还没有工作或者负载小,所以芯片只开启一相供电,你在满负荷工作下测下是不是两上都工作了? VTT_PWRGD#_PD你要看后面那个"PD",就是低电平power down

网友:
一万多字啊,楼主呕心沥血写出来,就是给我们学习的, 感谢楼主了,本来以为再也见不到这么好的帖子了,但是今天让我眼前一亮,有了知己重逢的感觉,楼主真是人才啊,这台M200一直从昨天跟到今天,本以为会是一个悲剧,楼主却以自己的细心,和高超的技术,让我学习到什么才是专业,从不过内存到PCI报错,楼主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芯片级维修,给我的未来带来了无限曙光,、
   太感谢楼主了,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在下激动地心情,

深有同感,好贴要顶下的
很难见到这么经典的帖子了
道长的淡定。修道养心啊。
道长点评都那么激情澎湃 佩服
道长也是性情中人啊,看戏也能心情澎湃,激情四溢。

网友:
LZ换了L510?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其实个人觉得刷bios,貌似有点多余。但是楼主修好了。这种执着,我们都该学习啊。让我都有写汗颜。自己遇到这种都不怎么去修,惭愧啊。学习了

网友A:
如果上内存假负载,就相对容易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内存假负载,就相对容易发现问题了。

呵呵 由于太心浮气躁了 也可能是修晕了吧,记得这个电压之前是测量了的。

网友:
汗啊,修得不错呀,我有台ASUS进水的,拔掉SIS968 可以自动触发,上电,换新的上去就不动,连换了两个,我晕不触发,!

网友B:
写的好乱,
1.SMCLK是没有量好 还是别人弄过啊
2.你在强行拉低的时候是不是把其它的地方弄的短路,不然怎么也不会烧成那样啊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的太好了    我这里虽然好多案例 可是总写不好
唉  没文化  真可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好乱,
1.SMCLK是没有量好 还是别人弄过啊
2.你在强行拉低的时候是不是把其它的地方弄的短路,不然怎 ...

SMBCLk是被别人串接了一点电阻到地的,后来问一个朋友说这是工厂里面做的?但是我不知道将这个脚接地有什么作用。强行拉低的时候没有碰到其他地方。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 等碰到了同款机器一定研究 回复此贴

网友:
楼主,我看到你修道电流0.7,还一直跑码!我就知道该机修得要亮了,再继续看下去,你就挂屏了

网友:
一波多折,楼主是个人才!请问如何根据看电流跳变来定位故障?

网友:
还是道长那句话好啊,修本之人切忌心浮气躁。千万别让本本影响了思绪。
要是真能静下心来,修本的成功率就可以提高了。

豆腐刀悲催了。修个机子还的看脸色。哈哈。笑,同情啊
楼主有理 “千万别让本本影响了思绪。”一直未受影响,只是受收入时间比太低及老婆脸色影响

网友:
电压出全了,0.6几第一步就要查CPURST了,没有就要查总线电压了

网友C:
楼主可否分享下图纸

网友:
主板这东西  有好多东西是解释不了的   有时真的挺奇怪的。以前我遇见的六分屏的故障 就很奇怪,重新植显卡不行,换屏 不行,最后换了块主板,第一次开机 还是六分屏,很郁闷,把屏线重新插了一下 ,好了,你说怪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分享下图纸

是的、昨晚就准备共享上来的,但是提示附件上传太多,现在奉上此机全套:
图纸    : M200(ICH7-945)图纸=Miami 10M_20070125_WS_gerber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无私奉献啊,找了以前的图纸都是ICH8,现在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你的案例了。

网友(点评):
图纸刚下,和案例截图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