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6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1-08-12):
CQ36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大家有没有修过啊,声卡都换了还是一样?
修过的大侠请指点!!谢谢

网友:
成哥,这种情况首先你要看拔下耳机时,有没有切换过去,再就排除音响的问题,最后查公放,我感觉还是公放的问题,因为你的耳机最起码出声了,再就是耳机孔了,。最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看看BIOS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那个没有功放啊,没有电容,

网友:
量信就可以了,要不就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就刷BIOS啊。

网友:
可以查一下耳机口有没有切换过去。

网友:
切换过去了